开关电源的安规电容,翻遍各大论坛不得解

楼主(2013-03-13):
不懂安规,求拍砖。
做个20W的开关电源,反激的。前级如下图

按照惯例C1是X安规,C2\C3是Y安规。我也是照葫芦画瓢。别人用我也用。
为啥用,我想了想
电网这么杂,进来肯定要滤波吧,所以得有差模滤波,所以得有个C1电容,
哪个地方打个雷,进来个共模也得抗住吧,别烧了后面的,所以得有个C2\C3电容。
OK,看来这三个电容一定得有,还不能少,那为啥非得是安规电容,普通电容不一样吗?
网上一大堆话,“安规电容在失效后,不会导致电击,不危及人身安全”,这句话可以这样理解,
这个安规电容,即C1、C2、C3在失效后,不短路,所以零线或者火线不会搭到地线上,或者相互搭接,引起火灾。
所以解释了为什么要用这三个电容,以及为什么一定要用安规“牌”的。

问题1:
那我有个问题,既然电容怕失效电人,那在隔离变压器之前的这整个滤波部分,都是存在点击问题,
那是不是应该用安规共模电感,安规整流桥,以及后面的C4大容量电容也得用安规“牌”的?

问题2:
所以问题是,为什么这三个电容要用安规“牌”的,
哪位大侠能举个例子,不用安规“牌”的,怎么就电到人了?

网友A:
把这些电容展开,你会发现是一个绝缘薄膜两边各镀一层金属薄膜,某点被击穿时周边金属薄膜蒸发掉,留下一个斑点,从而阻止了进一步持续短路、发热、起火……后果就是容量变小了一些

楼主:
谢谢ls回复,
我知道X电容是薄膜电容,Y电容一般是陶瓷电容。
我也知道安规电容能阻止进一步持续短路、发热、起火。
我想知道为什么共模电感不用安规牌的?

网友B:
安规电容 。漏电小。

网友C:
楼主应该先了解下什么叫本质安全,才能理解安规电容存在的意义

网友D:
安规不是“牌子”,是安全认证

网友E:
acl与acn之间,不加压敏电阻?
1. X电容,Y电容,属于安规电容。共摸电感,桥堆,C4,不属于安规器件。

网友F:
引用 楼主:
谢谢ls回复,
我知道X电容是薄膜电容,Y电容一般是陶瓷电容。
我也知道安规电容能阻止进一步持续短路、发热 ...

很简单,共模电感不用安规的是因为共模电感本身不会像电容那么起火、爆炸、燃烧等,也就是说,本来就符合安规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应该先了解下什么叫本质安全,才能理解安规电容存在的意义

谢谢回复。

楼主:
引用 网友D:
安规不是“牌子”,是安全认证

谢谢回复。请注意我全文都打了引号。

楼主:
引用 网友F:
很简单,共模电感不用安规的是因为共模电感本身不会像电容那么起火、爆炸、燃烧等,也就是说,本来就符合 ...

谢谢回复,那是不是说只对电容有安规要求?
请问哪个个明文这么说了?

网友F:
引用 楼主:
谢谢回复,那是不是说只对电容有安规要求?
请问哪个个明文这么说了?

你钻到牛角尖里面出不来了。

对于电源来说,安规测试是针对电源而言的,至于你为了满足电源安规测试通过该怎么选择元件,那是衍生的问题,加不代表一定通过,不加也不代表一定不通过

网友G:
讨论非常激烈!

网友H:
安规电容--符合安规认证测试要求的电容
一颗电容,如果它既满足X电容的安规测试要求,也满足Y电容的安规测试要求,那么它就可以放到X、Y电容的位置。
以前在一本电源书上看到的,不知道正确与否:X、Y电容的命名是根据其在电路中的位置象形得来的。
X电容的位置决定它要有较高的脉冲电压和纹波电流承受能力,而且要迅速放电。X电容击穿,不会直接导致人员电击事故,但若不满足安规要求,可能爆炸,冒烟,起火,会威胁人身安全。
Y电容的位置决定它要有较高的绝缘等级以及脉冲电压承受能力,较小的漏电流。Y电容击穿,会导致电击事故,不用多说了吧,隔离变非隔离,金属外壳带电等。
像共模电感这类器件估计是电源中最难失效的器件了,这种器件一般定制基本没有标准件,但是也一样要满足安规要求,像磁环共模电感,要嘛中间加绝缘挡板,要嘛一根用三层绝缘线来满足耐压要求,都是为了满足安规要求。。。。

楼主:
谢谢ls诸位回复,我总结一下。
1.为啥用安规电容呢?
因为生产的电源要想买到一些领域要求认证,认证就要求过一些测试,比如瞬间高压,看看能不能导致电源损坏,会不会爆炸,失火。
为了应对这个测试,就要加入滤波,将这个瞬间高压滤掉,有可能是共模测试,也有可能是差模测试,所以两种都得防备。
所以就用电容来滤波吧!
但是常用的电容经不起这种折腾,就只能买安规电容了。因为这种电容就是针对瞬间高压击不穿而设计的。(此处说的片面了,为了理解)

2.那为啥只有前面三个电容,后面的电容就不用安规牌的了??
那是因为这三个电容起作用了,就把测试的瞬间高压给干掉了,后面的电路就不会受到瞬间高压的影响了。
所以后面的电路都不用安规牌的了。

结贴,再次谢谢ls几位

楼主:
还是不能结贴,是不是没到时间呢??
为啥会有一个24小时结贴时间限制?
这样会降低结贴率。

网友I:
楼上的好像啥书都能有阿,你到底有多大硬盘阿?

网友J:
引用 网友D:
安规不是“牌子”,是安全认证

晕死,人家知道!明显开玩笑的说法!

网友J:
引用 网友K:
〓◆ 本质安全电源相关专辑 8册 21.3M ◆〓

收藏的,不过还没试用,正准备装上试试,先献给t叔吧:
http://www.cnblogs.com/unruledbo ... 23/DotLucene19.html
http://www.ibm.com/developerwork ... opsearch/index.html

网友K:
引用 网友J:
收藏的,不过还没试用,正准备装上试试,先献给t叔吧:
http://www.cnblogs.com/unruledboy/archive/2005 ...

好东东,先谢谢了

网友L:
困扰多年的问题总算有进展了,非常感谢!

网友M:
好帖子,学习了,之前我也不知道为什么要安规电容。原理跟一般电容也是一样用,不过多了就是电击失效之后不会漏电、爆炸、去火等。

网友N:
建议再加入压敏电阻和放电管,,防雷击电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