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SB的识别顺序问题

楼主(2013-03-13):
如果一个HUB上分别接了两个相同的USB设备,究竟那一个先识别呢?顺序会变吗?

网友A:
这个没谱,你也不应该过分依赖这种次序来识别设备。即便开机识别有先后,如果用户中途拔下来先识别的设备,再插上,次序就反了。

网友B:
这样啊!明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