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M9000AEP pcb图

楼主(2013-03-13):
求ad6.9格式的DM9000AEP pcb元件封装,为LQFP48的,谢谢!

网友A:
呵呵,估计没人给你

楼主:
引用 网友A:
呵呵,估计没人给你

你有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你有吗?

我没有,但是我会做,你就一句话,连个图都没有,谁敢给你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没有,但是我会做,你就一句话,连个图都没有,谁敢给你

数据手册已经上传,麻烦您帮忙做一下,谢谢

网友B(2013-04-24):
兄弟,你自己画呗,这都不愿意弄,调试的时候怎么办呢

网友C:
这个我有。很多2440   6410 等开发板上面都用这个玩意。但是没有AD格式的。实在不好意思。

网友C:
http://bbs.dianzi168.net/read.php?tid=2854

这里这个文件上99% 就是。核心板插槽中间的那个就应该是了。  这个IC 自己做一下也简单的很。

网友D:
封装之类的东西还是自己去做啦。这么简单的东西不必求人的。我用的是PADS,所以也没有县城的AD格式的库。。。

网友E:
满大街都是。

网友F:
封装不懂自己做,你怎么搞好PCB?自己动手丰衣足食!

网友G:
自己做吧,这样以后遇到库里没有的,自己弄起来就快了,而且改方便

网友H:
有点懒了噶,

网友I:
给你个集成库。

网友B(2014-01-15):
兄弟,发帖子的功夫,都可以画一个封装出来了

网友J:
这个很普通。你可以自己选择设计。在那个自动自能设计里面只要你把管脚个数。距离。长度输进去就可以自动生成你要的封装了。另外这个的话AD自带的库里面有很多的。你打开它复制到你自己的库就行了。

网友K(2015-03-09):
我有PDF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