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楼主(2013-03-13):
#include "msp430g2553.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void Delay(uint t)
{
        uint x,y;
        for(x=t; x>0; x--)
                for(y=1000; y>0; y--);
}
void main(void)
{
        WDTCTL = WDTPW + WDTHOLD;
        P1DIR |= BIT0;
        P1OUT |= BIT0;
        while(1)
        {
                Delay(20000);
                Delay(20000);
                P1OUT ^= BIT0;
        }
}

为啥我把20000  改成别的 效果都是一样的啊

网友A:
延时程序本身时间就很短   小小的时间延时  一般看不出效果   另外一定要防止数值溢出

网友B:
你加上一个nop()  试一试

网友B:
在xmega遇到这个问题的,加上nop就管用了

网友C:
楼上说的很有道理

需要看看编译器的优化选项,一个不做任何事情的FOR循环,是很有可能被编译器优化掉的

所以我还是这个观点,用C代码来控制延迟,很不可靠,而且程序不可移植,换个优化选项进行编译,也许定时结果就不一样了,要谨慎使用

网友D:
建议楼主用示波器测量一下, Delay(100)或Delay(10)的实际延时周期,以此为参考来,建立延时函数。
      软件延时,通常Delay(1)和Delay(10) 差别比较大,如果你测算好了,实现毫秒级延时就能看出明显效果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上说的很有道理

需要看看编译器的优化选项,一个不做任何事情的FOR循环,是很有可能被编译器优化掉的

什么优化选项啊

楼主:
引用 网友D:
建议楼主用示波器测量一下, Delay(100)或Delay(10)的实际延时周期,以此为参考来,建立延时函数。
       ...

恩恩 ,我在看下  , 谢谢各位

楼主:
引用 网友B:
在xmega遇到这个问题的,加上nop就管用了

恩恩 是的,果然有用。

网友C:
引用 楼主:
什么优化选项啊

编译器提供不同的优化选项

比如不优化,编译器就不会对你的代码做任何优化,即使发现无用的代码,比如一个不做任何事情的FOR循环,或者给一个不使用的变量赋值,编译器都会照常编译。这些代码都会生成在你的项目中。

如果选择较低优化等级,可能会把无用代码都去掉,因为给一个不使用的变量赋值,会占用CPU资源,而不产生任何价值。所以你最终生成的代码将不包含这些无用的程序,你的FOR循环根本没有被编译进最终程序,当然也就不会有时延。

如果选择较高等级,除了做较低优化等级的事情外,还会多做很多事情。比如把很多同样跳转的IF判断语句编译到一起,或者合并同类项之类的。

作为一个软件工程师,还是很有必要搞懂这些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