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IY2440+dm9000+HR911103A, ping不通

楼主(2013-03-13):
(无正文)

网友A:
看内核关于网卡部分的打印信息,如果完全正常的话,应该是小问题。

会不会是MDI/MDIX的问题,你的HR911103A支持吗?

网友B:
请问楼主,我也在用dm9000作网络,请教一下,dm9000复位后,电脑就显示网络连接,需不需要设置dm9000的寄存器参数,谢谢!

网友C(2013-04-24):
HR911103不支持双绞线自适应,你可以用HR911105A或者我们的FC62115BNL

网友C:
另外MAC地址,不能瞎编。

网友D:
有没有设置dm9000的PAR寄存器,还有仔细看看RCR寄存器的设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