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人求助!如何把十六进制(每一位都小于10)的各位分离成十进制的数

楼主:
(无正文)

网友A(2013-03-13):
乘16 256 4096 65539
这玩意儿好像除了指令支持,没有其它办法

现在很多低端微控制器,modbus基本,都是RTU模式,呵呵,ASCII16进制到10进制转换算得太慢了。
所以能不用16进制就不用

网友B:
楼主说明白一点,这个问题看简单,不知道问题在于什么

网友C:
求余,求商即可

网友D:
按楼主的意思,每次移4位就好了

网友E:
l楼主的这种十六进制数叫做BCD码(用二进制表示十进制数)。将BCD码化成十进制数很简单:数值/16*10+数值%16=数值的十进制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