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实验用的是S3C2410,可以买什么板子替代?

楼主(2013-03-13):
这学期有嵌入式的课,因为课程冲突,考试前没空去实验室
准备买块板子自己学一下
实验用的S3C2410网上很难买
能不能推荐一个功能上差不多的板子呢?
谢谢大家啦

网友A:
我有S3C2410的板子,可以看看。类似的有S3C2440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有S3C2410的板子,可以看看。类似的有S3C2440

我刚看了下友善之臂的mini 和micro 两种2440,买哪种好呢?谢谢

网友A:
你要对外设和接口,在满足条件的情况下,价格低即可。

网友B:
mini的好些。micro的是核心板结构吧?对比一下接口和引出的管脚数,做实验的话选多的。

网友C:
可以用 2440和 2416 的板子替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