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谐振荡器电路,搭建起来后工作不稳定?

楼主:
这个电路只能使用10分钟左右的样子,然后就不再工作了,哪位大侠知道我哪儿出现问题了吗?

网友A(2013-03-13):
这电路还真牛!:lol

楼主:
引用 网友B:
摸热否

这个用的比较急,我当时测试了五分钟,还好的,不是太热的,我后来改了一下参数,好像电容会发出刺鼻的味道!我电容用的是330uf/50v,现在闹不清楚了整个电路什么状况了?

网友B:
你找一个取值比较合理电路看看

网友C:
这个电路可以直接推动感性负载?
继电器最好加续流二极管

网友D:
继电器驱动端线圈本身就是感性负载,切换状态时,会产生高电压脉冲将电容击穿,所以必须加续流二极管。

楼主:
引用 网友D:
继电器驱动端线圈本身就是感性负载,切换状态时,会产生高电压脉冲将电容击穿,所以必须加续流二极管。
...

谢谢了,真是受教了,我也对整个电路进行了些许改进,麻烦指教了?

网友D:
引用 楼主:
谢谢了,真是受教了,我也对整个电路进行了些许改进,麻烦指教了?

右下角新增加的那部分电路看不明白,这么设计有什么意图吗?

网友E:
这个电路的目的是什么?

楼主:
引用 网友D:
右下角新增加的那部分电路看不明白,这么设计有什么意图吗?

嗯 ,现在感觉没什么意义 ,一开始想将继电器两端电压稳下来才这么做的,后来感觉没有必要的,还是续流电阻的问题,我已经做出实物,今天测试一天了,很稳定;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个电路的目的是什么?

主要是通过120V电压的开关来测试我们公司的LED灯;

网友D:
引用 楼主:
嗯 ,现在感觉没什么意义 ,一开始想将继电器两端电压稳下来才这么做的,后来感觉没有必要的,还是续流电 ...

新测试的电路包括右下角mos管部分吗?  假如包括的话,能不能试试不加那部分电路,只加续流二极管的方式哈,我也感觉右下角的电路没必要呢

楼主:
引用 网友D:
新测试的电路包括右下角mos管部分吗?  假如包括的话,能不能试试不加那部分电路,只加续流二极管的方式 ...

是的 ,新测试的电路是包括右下角MOS管部分的,嗯,等 过几天我把这批灯测试完成以后我会试一下只加续流二极管的方式的?到时候再给你回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