熟悉STM32 DMA的进来请教下

楼主(2013-03-13):
STM32F2系列支持相机DCMI接口和SPI接口,且都支持DMA。
我想问的是DCMI采集的影像数据是否可以DMA直接输出到SPI接口?

网友A:
DMA 系统只提到可以 外设与内存, 内存与内存直接数据传递, 并没有说可以外设到外设的传递.
但是, 经过本人测试, 外设到外设也是可以传递的.
之所以 ST 不这么说, 或许是因为外设的异步特性可能会导致数据传输的不完整.
楼主在保证 SPI 速度足够快的前提下, 可以试一试

楼主:
谢啦;
SPI1能达到30Mbit/S,相对需要的应用数据量来说,速度足够快了;
只是用来做视频显示用的,即使偶尔的丢帧也是可以接受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