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STM32连接JLINK正常工作,去掉JLINK就不能正常工作。

楼主(2013-03-13):
关于STM32连接JLINK正常工作,去掉JLINK,STM32就不能正常工作。版主,这是一个老生常谈的问题,我看了很多论坛,有很多人都遇见这个问题,但是没有人正确指出一个问题的解决方案?

网友A:
JTAG模式,还是 SWD模式?我没遇到过,经过我手的stm32板子也成千上万了

网友B:
电平设置问题  难道是因为电源供电不足导致的?

网友C:
检测下复位电路是否正常。

楼主:
谢谢各位楼上的,我使用的是神舟四的开发板,应该不存在硬件,复位电路方面的问题,电源我使用外接 5V电源 ,使用JTAG接口,下载完程序,软件断开JLINK的连接,但是JLINK必须是要连到开发板上面,复位一下单片机,就可以正常工作了。下载完成后,如果我把JLINK的JTAG口脱离开发板的JTAG口,单片机不管你怎么去操作,怎么去复位,都不会工作

网友D:
估计是电源地 哪里有虚焊 检查一下硬件电路吧

网友E:
今天遇到类似的问题,接上JLINK仿真的时候能跑,下载到板子不能跑,

网友F(2014-07-17):
我最近也遇到这问题了 什么情况 楼主怎么解决的啊 求解

网友G:
去掉JLINK 一定要把jtag 接口拔掉 而不是断开usb线

网友H:
引用 楼主:
谢谢各位楼上的,我使用的是神舟四的开发板,应该不存在硬件,复位电路方面的问题,电源我使用外接 5V电源  ...

换一个开发板自带的演示程序试试~

网友I(2014-10-10):
kamen588正解,去掉JLINK 一定要把jtag 接口拔掉 而不是断开usb线

网友J(2015-07-04):
我JLINK 仿真的时候 总是 突然就中断了,读取不到寄存器了。这是什么情况啊?

网友K:
我现在是拔掉JLINK,程序还在跑,但是串口无法打印出东西了;该怎么解决

网友L(2016-02-23):
楼主问题解决了吗?我做的板子也遇到了这个问题。我调试uart串口程序的时候插着jlink可以正常工作,拔掉jlink程序就不对了,

网友M(2019-04-24):
引用 楼主:
谢谢各位楼上的,我使用的是神舟四的开发板,应该不存在硬件,复位电路方面的问题,电源我使用外接 5V电源  ...

楼主你好,你这个问题解决了吗?我也遇到一样的问题了,感觉像是程序的问题?

网友N(2019-11-12):
各位,这个问题解决了吗?是什么问题?

网友O(2021-07-19):
我的板子,用的SWD接口,接着jlink和笔记本电脑,调试状态下运行几天没有问题。但是拔掉jlink,板子运行2个小时或者半天就不正常了。你说是软件问题吗,它又正常运行那么久,出现问题的时间也是随机的。

网友P(2023-03-06):
正常的很,拔掉JLINK因为JLINK内部让STM32复位了,自己量下复位脚电压就知道了

网友Q(2023-08-03):
JTAG模式,还是 SWD模式?

网友R:
没遇到过

网友S:
电平设置问题

网友T:
难道是因为电源供电不足导致的?

网友U:
换一个开发板自带的演示程序试试~

网友V:
我做的板子也遇到了这个问题。我调试uart串口程序的时候插着jlink可以正常工作,拔掉jlink程序就不对了,

网友W:
感觉像是程序的问题?

网友X:
我的板子,用的SWD接口,接着jlink和笔记本电脑,调试状态下运行几天没有问题。

网友Y:
但是拔掉jlink,板子运行2个小时或者半天就不正常了

网友Z:
你说是软件问题吗,它又正常运行那么久,出现问题的时间也是随机的。

网友AA:
会不会是因为电源供电不足导致

网友AB:
复位的问题

网友AC:
女士们先生们,问题解决了,问题是什么?

网友AD:
检测下复位电路是不是正常。

网友AE:
将jlink从板子上和pc上都拔掉,再试试

网友AF:
Is the level setting problem caused by insufficient power supply?

网友AG:
STM32芯片没有其他电源供应,那么在断开JLINK调试器后,芯片可能无法正常工作。

网友AH:
可能是因为系统时钟源不稳定或者损坏。

网友AI:
估计是功率,哪里有虚焊,检查硬件电路

网友AJ:
不要因为电源不足?

网友AK:
今天遇到了类似的问题,插入jlink模拟运行,下载到板子上时无法运行,

网友AL:
拔掉JLINK因为JLINK内部让STM32复位了

网友AM:
查一下JTAG/SWD连接器是否正确插入,并确保连接器的引脚与STM32芯片的相应引脚正确对应。

网友AN:
有没有可能是电源供电的问题啊

网友AO:
是不供电问题啊,我有次是接stlink不行,再接上外部电源就好了

网友AP:
检查板子上的电源是否接入

网友AQ:
当JLINK在板子上连接的时候,断电情况下,会一直把RESET拉低,导致芯片一直处在复位状态,所以不能正常工作。

网友AR:
芯片有足够的电源供应,可以通过外部电源或电池供电。

网友AQ:
可能是烧录不完整或者芯片上的程序被擦除了

网友V:
下载到板子不能跑?

网友AS:
仔细的检查下板子上的所有供电回路

网友AT:
这是复位的问题吧

网友AU:
检查下是不供电的问题

网友AV:
芯片的一些功能可能会被禁用或限制。

网友AW:
STM32这颗Cortex-M3控制器,与其他许多ARM一样,提供了BOOT0和BOOT1两个管脚用于启动选择。

网友AX:
换一个大一点的电源试试

网友AY:
很可能是供电不足的问题啊

网友AZ:
这个一般就是供电不足的问题

网友BA:
供电的问题吧,换个大电源试试

网友AX:
启动的设置看看

网友AO:
你试试把jlink全部断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