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个simulink的问题

楼主(2013-03-13):
是用simulink 信号处理工具箱里的sinwave 模块产生100hz 的正弦信号,设置成离散输出,我要把这个信号引入到DSPbuilder 的FIR模块中,应该要加一个输入接口,为什么我添加以后 信号输出就不正常了?我的框图和 模块的设置如下图:

网友A:
不会这个的飘过

网友B:
嗯,我也不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