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MX512 IC请教

楼主(2013-03-13):
各位,请教一下在DMX512的VDD端口串接一个电阻有什么作用?如果我采用5V供电是否可以不加该电阻?

网友A:
DMX512是啥IC?搜索没找到。
我猜也是限流作用。

网友B:
DMX512协议是由USITT(美国剧院技术协会)发展成为从控制台用标准数字接口控制调光器的方式……

网友C:
dmx512 印象中是彩灯类控制协议
串电阻,一个是限流,二,可以抗干扰

网友D:
DMX512采用了485接口的驱动芯片。那个电阻是RS485的匹配电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