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SB传输模式的问题

楼主(2013-03-13):
想做一个数据采集的设备,打算用USB传输数据。刚刚开始学习USB,有一个问题,USB共有4种数据传输模式,控制、同步、中断、批量,我的设备是按照固定的采样率来采样,然后将数据传递到PC上显示,请教这种情况使用哪种模式比较适合?
另外,像我自己设计的USB设备接到电脑上,和我的软件进行通讯,是不是需要在PC端编写驱动呀?
像NI等厂家的USB数据采集卡是怎么使用USB的呢,请了解的大虾指点一下,谢谢!

网友A:
同步传输是不能用的,丢包不带纠错的。
数据不大的话用控制/中断都可以,太大了像图像就用BULK。
你要在电脑上接受数据,一般是要写驱动的,不过芯片提供的SDK都有例子,改改就可。
你要写的程序:USB设备固件(就是配置描述符之类的)、上位机驱动和APP。

网友B:
个人建议,只有bulk和control两种方式可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