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嵌入式linux] android编译问题

楼主(2013-03-13):
编译android4.1.1遇到错误:

Assembler messages:
Fatal error: invalid -march= option: `armv7-a'
make: *** [out/target/product/mstarcedric3/obj/SHARED_LIBRARIES/libc_intermediates/bionic/pthread.o] 错误 1

有木有人遇到相同的问题已解决,求解~~~

网友A:
确认一下你的主芯片是不是contex-A系列(armv7-a的架构)的。

网友B:
配置文件没有相应的 armv7-a 选项。查一查你的设备配置文件BoardConfig.mk

网友C:
gcc版本过低。

网友D:
ls zhengjie

yinggai shi ni de compiler bu zhichi armv7-a jiagou

网友E(2014-09-02):
Mr_Driver, please   write me:
qq:1656237813
i need your hel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