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FSMC详解

楼主(2013-03-13):
今天在STM32开发板上成功调试了FSMC控制SRAM的代码,但是在看STM参考手册的时候,对于FSMC的很多地方仍然无法理解,尤其是FSMC的几种时序模式,什么时候该选择什么样的时序模式不明白,再一个,数据保持时间、地址建立时间、地址保持时间、相互独立的读写时序等等一些概念都理解不了。希望得到论坛一些大神的指点,谢谢了。

网友A:
该选择什么样的时序模式, 应该根据你的外设需要来确定.
FSMC 很灵活, 支持很多类型的总线时序, 也给软件设计带来了很多混淆的东西.

数据保持时间、地址建立时间、地址保持时间、相互独立的读写时序等等一些概念都理解不了。
也可以看看 SRAM 的数据手册, 在讲操作时序时, 都会提到的. 仔细看看, 并不复杂.

网友B:
我也需要好好熟悉一下这些特殊寄存器的功能  呵呵   谢谢了 呵呵

网友C:
FSMC好像模块只适用于大容量产品,进来取经来了

网友D:
可以先理解一下标准的SMC,再去理解FSMC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该选择什么样的时序模式, 应该根据你的外设需要来确定.
FSMC 很灵活, 支持很多类型的总线时序, 也给软件设 ...

经过看STM32开发指南和开发板用的SRAM的数据手册对这些概念都有了稍微的理解。
数据保持时间、地址建立时间、地址保持时间都是SRAM时序的一部分,必须根据数据手册去设定一个不小于规定值的值。
而相互独立的读写时序的好处在于,只需要在设备的初始化的时候进行寄存器的配置就可以了,之后的程序中不需要再对寄存器进行改变来进行读写的切换。
只是对于FSMC在什么情况下选择怎样的时序模式这一点还是不甚理解。
(以上都是我肤浅的理解,有错误或者误解的地方请指出来,谢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