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5位的NOR FLASH的地址线A0,A-1是什么意思啊?

楼主(2013-03-13):
选的是S29GL512P,是64M字节,可选8位或16位的数据总线宽度,规格书上说16位的是A24-A0,8位的把DQ15当A-1用,就是最低位。那么NORFLASH的A24-A0是不是实际上对应STM32的FSMC的A25-A1,如果8位模式下的话STM32的FSMC的A0对应NORFLASH的DQ15/A-1?我看HY-STM32F2xxCore144的核心板是NORFLASH的A24-A0接STM32的FSMC的A24-A0,没有错一格。不过他卖的时候没焊这个IC,所以有无问题也不知道。有用过这个IC的吗?

网友A:
你的核心板用的是16Bit数据宽度,自然应该A0-A24一一对应,当你用8Bit数据宽度的时候,就应该把Flash的BYTE#脚接地,然后MCU的A0接Flash的A-1,MCU的A1接Flash的A0,依次类推了……

楼主:
a0-a24是25根地址线 ,2^25=33M,那STM32的16位模式下A0是16位的A0 ?就是按16位算吗?看官方原理图是这么画的,图应该没错,但就是不明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