音频噪声极大WM9714

楼主:
画了一个底板。配合arm核心板工作。
主要是wifi。还有一个wm9714.目前wm9714噪声极大。  主要是:MIc录取的声音噪声很大。接喇叭放出来的声音噪声很大。
电源试过用电池供电依然如此。
PCB是2层板。
不知是原理图设计错误?
还是PCB设计有问题?
或者应该要布四层板?

网友A(2013-03-13):
貌似MIC没接地哦……

楼主:
引用 网友A:
貌似MIC没接地哦……

mic 接的wm9714的模拟地

楼主:
究竟是什么问题导致音频噪声那么大?:dizzy:

网友B:
音频电路务必注意PCB的设计,不能像常规数字电路那样布通就完事,模拟电路有模拟电路的要求,特别要注意电源和地回路的设计。另外,系统内存在振荡电路或总线时务必分区域隔离,建议楼主去找找数模混合电路PCB设计方面的资料看看。

网友C:
确实是有问题

网友D:
可以把噪音调低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