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CDC] LDO芯片供电,IC无法工作

楼主(2013-03-13):
大家好!今天碰到个关于LDO芯片的问题向大家请教:
       1、主IC工作电压为DC3.3V,直接用电源供3.3V ,芯片工作正常,工作电流不超过20MA
        2、用6V电源,加LDO的降压芯片,降到3.3V来主IC供电,实测芯片电源电压为3.28V
        3、IC的晶振也起振了,是正常工作频率!
  但问题却是,芯片工作不正常!换成DC3.3V,供电,芯片工作就又正常了!!
请问,这是什么原因 ??

LDO芯片的输入电压范围3.5--6.5V,输出3.3V,最大电流为250MA!

网友A:
应该不会有问题呀,不过这个存不存在6V电源降压下来后,由于LDO损耗了一些功率,导致后面IC的启动功率不够呀?会不会是前段功率不足?

楼主:
LDO功耗不会有那么大吧??
还有没有别的什么原因呢?

网友B:
6v是什么电源?是不是干扰了ic?

网友C:
1, 5V输入,LDO给电路 是否工作?
2,你板子启动 3.3V 电流需要多少? 启动电流和工作电流测这2个?
3,加大3.3端的电容
4,你的6V是什么电源? 电流输出能力是多少? 如果是4节纽扣电池叠起来,估计不行的,要看电池规格的
5,示波器用起来,
6,以上5点做完,自己分析下

网友D:
如果楼主没搞错的话,最大的可能有两种。
1、LDO两侧的电容不对,可先加大试试
2、芯片启动瞬间的电流超过250MA

楼主:
引用 网友B:
6v是什么电源?是不是干扰了ic?

用的是可调电源,也换干电池试过!都还是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C:
1, 5V输入,LDO给电路 是否工作?
2,你板子启动 3.3V 电流需要多少? 启动电流和工作电流测这2个?
3,加大3.3端 ...

做了7块板,手头上只有两块板是可以通过LDO降压后工作的!
输入端电压从3.5V--6.0V之间变化,这两块板也能工作!

串接万用表测试电流,并没有发现有电流。

能工作的板,电源用可调电源或干电池,都是可以工作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1, 5V输入,LDO给电路 是否工作?
2,你板子启动 3.3V 电流需要多少? 启动电流和工作电流测这2个?
3,加大3.3端 ...

用示波器看降压后电压的波形,峰峰值的变化在200MV,与直接供3.3V电压时,电压峰峰值的变化差不多!!

网友C:
上图,你的电容用的是什么啊?
LDO 并联的电容是有要求的,
推荐陶瓷电容,容量非越大越好,钽电容最好不要用

网友E:
芯片是假的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上图,你的电容用的是什么啊?
LDO 并联的电容是有要求的,
推荐陶瓷电容,容量非越大越好,钽电容最好不要用 ...

电容用的贴片电容,47UF为钽电容!

楼主:
引用 楼主:
电容用的贴片电容,47UF为钽电容!

实际使用时,没有用钽电容。

楼主:
引用 网友E:
芯片是假的吧

可是它的输出确实是有3.3V左右!IC能正常工作的那两块与不能工作的板上,电压都是能降到3.3V

只是这个电压供给IC后,大部分IC无**常工作。

网友F:
确认下你主IC 上电时序是否对 或在边缘 导致部分IC不能正常工作

网友G:
是你的芯片所需瞬间最大电流超过250MA的吧

网友H:
你用的LDO是什么型号?

网友E:
引用 楼主:
可是它的输出确实是有3.3V左右!IC能正常工作的那两块与不能工作的板上,电压都是能降到3.3V

只是这个电 ...

我也用过1个芯片,输出电压确实正常,但是就是不行,结果用示波器一看,纹波那个大啊

网友I:
某些设备对电源要求高,你以为是电焊机,????

网友J:
引用 网友C:
上图,你的电容用的是什么啊?
LDO 并联的电容是有要求的,
推荐陶瓷电容,容量非越大越好,钽电容最好不要用 ...

请教下,为什么不用钽电容呢?

网友K:
焊接的时候加电容没有,输出输入端没有电容是无**常工作的,需要加电容,前后各一个106的电容就好,钽电容在输入端比在输出端会减低问题。

网友K:
无法 正常   法 正 都是敏感词 法律正义是违法的?

网友L:
楼主可以参考上几楼的说法,测下纹波怎么样,有时候万用表看到的不正确

网友M:
引用 楼主:
电容用的贴片电容,47UF为钽电容!

你用的IC是什么型号的?看这图,总感觉不对劲。

网友M:
引用 网友K:
无法 正常   法 正 都是敏感词 法律正义是违法的?

网友N:
不需要接地吗?

网友O:
应该是输出的LDO滤波电容小引起输出的纹波比较大引起的,楼主把47uF的钽电容焊上去试试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