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求解,为什么在编译dsp后,debug里没有文件

楼主(2013-03-13):
我用的是28335的,用ccstudio3.3编译的。为什么在编译dsp后,debug里没有文件。即使将以前的例证重新编译也没有out文件,急切求解!谢谢了

网友A:
你是不是选择的是release啊  看看release文件夹里有没有  如果是烧写flash的话  一般都在release里面

网友B:
不一定在debug里的,你整个文件夹搜一下看看。

如果还是没有的话,估计你点的不是编译按钮

网友C:
是不是编译不成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