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关电源] 工作电压正常,电流低

楼主(2013-03-13):
直流输入电压为12v,电源芯片是飞思卡尔IC13892。但是主板加电后工作电压正常电流低0.6A。这是什么故障

网友A:
大多数人不理解"正常电流低0.6A"是什么意思?
13892是个什么东东?
贴图来分析

网友B:
功率不够应该会把电压拉低,不会说电压还正常,

网友C:
我也不理解什么叫“正常电流低0.6A”

看来我是正常人

网友D:
正常电流低0.6A,这个我还真不能理解!

网友E:
你的电路功耗可能大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