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学者,望指教

楼主:
_FOSCSEL(PRIOSC_PLL);
_FOSC(CSW_ON_FSCM_OFF & OSC2_CLKO & HS);
_FPOR(PWRT_128)
_FGS(CODE_PROT_OFF)
_FBS(BSS_NO_FLASH)

看到官网例程里最开始的几行。。。这些设置具体是什么意思?还有编译软件里有个configure bit 。这个怎么设置?好像2者有几个都重复设置了。哪位大侠知道这2个东西的具体说明在哪?我用的是DSPIC2023,也看过软件手册,觉得不太详细,没怎么看懂。我现在想设置一下内部时钟频率,不知从何下手。麻烦推荐一下相关资料,或者链接也可以,或者能给个提示,知道从哪下手,谢谢

网友A(2013-03-13):
数据手册上有:

dspic .JPG (84.04 KB )

dspic .JPG (56.32 KB )

网友B:
30F 参考手册 第一部分 Section 24. Device Configuration - dsPIC30F FRM
http://ww1.microchip.com/downloads/cn/DeviceDoc/70071E_CN.pdf

网友B:
MPLAB® C30 C 编译器用户指南
6.6.1 配置位设置宏
提供了可用来设置配置位的宏。例如,为使用宏设置FOSC 位,可在C 源代码开头前
插入下面的代码:
_FOSC(CSW_FSCM_ON & EC_PLL16);
这将使能外部时钟, PLL 设置为16x。同时使能时钟切换和时钟失效保护监测。
同样,设置FBORPOR 位:
_FBORPOR(PBOR_ON & BORV_27 & PWRT_ON_64 & MCLR_DIS);
这将使能2.7V 的欠压复位,将上电延时定时器初始化为64 ms,并将MCLR 引脚配置
为普通I/O 口。
每个配置位的设置列表,参见处理器头文件。

网友B:
C:\Program Files\Microchip\MPLAB C30\support\dsPIC30F\h\p30f2023.h
2200行开始
/* ----------------------------------------- */
/* Macros for Device Configuration Registers */
/* ----------------------------------------- */

/* FOSC */
#define _FOSC(x) __attribute__((section("__FOSC.sec, code"))) int _FOSC = (x);

#define CSW_FSCM_OFF    0xFFFF
#define CSW_ON_FSCM_OFF 0xFF7F
#define CSW_FSCM_ON     0xFF3F
#define FRC_LO_RANGE    0xFFDF
#define FRC_HI_RANGE    0xFFFF
#define OSC2_IO         0xFFFB
#define OSC2_CLKO       0xFFFF
#define HS_EC_DIS       0xFFFF
#define EC              0xFFFC
#define HS              0xFFFE

/* FOSCSEL */
#define _FOSCSEL(x) __attribute__((section("__FOSCSEL.sec,code"))) int _FOSCSEL        = (x);

#define FRC                0xFFFC
#define FRC_PLL                0xFFFD
#define PRIOSC                0xFFFE
#define PRIOSC_PLL        0xFFFF... ...

网友C:
就是配置熔丝位的宏命令。

编译器自定义的宏,在用户程序中直接调用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