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长按电源键关机的原理是什么?

楼主(2013-03-13):
请教:
电脑长按电源键关机的原理是什么?
谢谢!

网友A:
在主板的BIOS里定义该按键的,话说对IO做个时间检测也是蛮简单的嘛……;P

网友B:
楼上正解。在电源管理里高级选项卡,可以自己设置。

网友C:
着纯粹是个软件处理方面的问题

网友D:
长按电源键强制关机是电源具备的硬件功能,不受主板影响。

网友E:
你要学习开关电路和逻辑电路…

网友F:
你去可以查一下笔记本的电源管理IC的工作方式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