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PI能控制tm1629吗?

楼主(2013-03-13):
用SPI可以对1629写,但是读取时总是显示总先忙和数据溢出,是不是时序不对啊??采用单线双向模式,由写转换到读要重新配置SPI吗??大神们帮帮忙

问题解决!晚些时候附上出现的一些挫折及注意事项!!!
请查看https://bbs.21ic.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455488&extra=

楼主:
单线双向的读怎么配置啊,一使能OVR位就置位,好心人们?????!!!!

网友A:
不是很了解  楼主   兄弟帮你顶一个  呵呵   希望有高手能解决你的问题  呵呵   顶起来  呵呵

楼主:
SPI使用主模式,只用MOSI,对外写没问题,只配置为读时,最后一句使能语句就把OVR给置位了,结果TXE、RXNE和OVR都为1。小弟实不知,望请诸位之力相救~

程序

程序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是很了解  楼主   兄弟帮你顶一个  呵呵   希望有高手能解决你的问题  呵呵   顶起来  呵呵  ...

谢谢捧场~感动

楼主:
有没有人用过SPI单线双向模式啊!!!!!!!!!!!!!!

楼主:
问题终于搞定了!!!晚些时候总结一下SPI的“单线双向”模式读写!

网友B:
引用 楼主:
有没有人用过SPI单线双向模式啊!!!!!!!!!!!!!!

单线双向?那就不叫SPI了,那是IIC通讯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单线双向?那就不叫SPI了,那是IIC通讯了

不是啊,亲。SPI有个单线双向模式,IIC需要从设备也是有IIC总线功能的,SPI不一定,只要保证时序就可以了呀

网友C:
我的也不行啊,都键盘的时候不行,请问你是用SPI的模式几操做的,不知道怎没回事,写LED数据显示是可以的,就是读不到键盘数据,请教大虾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