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VR单片机] 请问大家,该方案可行吗?

楼主(2013-03-13):
我用一块MEGA168作主机,通过485来控制下面50块,也是用MEGA168芯片做的从机,要求很简单,同时控制50块从机上相同LED灯的亮灭,我不想设地址来区分50块从机,我想发一条数据来搞定,行吗?

网友A:
你感觉行吗?

网友B:
不区分从机的话 没什么不可以啊
想单独控制的话 那就算了

网友C:
主从距离远吗,距离远可以485,近的话不如用IIC了,一条广播命令就OK了。

楼主:
我过两天弄个试试,回头再向大家汇报结果,谢谢各位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C:
主从距离远吗,距离远可以485,近的话不如用IIC了,一条广播命令就OK了。

还是要地址的

网友D:
没地址, 50个,谁是谁呀?

网友E:
没问题啊,485有这个驱动能力的

网友F:
这不就是广播嘛,没什么不行的。不过广播方式是不能有回应的,可靠性是个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