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电压不断上升

楼主(2013-03-13):
1、未上电,阻抗正常范围
2、上电后,电压从3.3逐渐上升,3.3-5v。。。烧芯片
3、3.3v用的开关电源,不接负载时,电压稳定4、板子已量产过一批,现在是重新制版的,芯片问题?
可能是哪些问题导致呢?

网友A:
不知道啊,很难猜的。上个原理图大家看看

网友B:
开关电源的问题吧,
用稳压电源试过吗?

楼主:
换个好电源试试先

网友C:
电源问题,反馈取样电路参数是否正常?

网友D:
上个图,哪家的芯片?DC-DC用的多,但是没遇过这么奇怪的呢!

楼主:
图上不了,懂的,有进展了,调好再来

楼主:
开关电源的续流二极管错误焊接为双向TVS管,请大家分析分析电压上升的原因

网友E:
不管怎么说,我觉得你的电压取样环路好像有问题,如果后面输出电压过高,前面的开关管应该关断的,但你的好像没有

网友F:
反馈接错

网友C:
LZ有点不厚道呢,大家帮你分析,你上个图有那么难么?

楼主:
就是这个

网友G:
第7脚为啥没有拉高?ON/OFF不用管?? D4应该用SCHOTTKY Diode,而你用的SMBJ12A是什么东东,SMBJ12A 是TVS Diodes,这样合适吗?

网友H:
建议楼主认真看看资料,另俺还有点怀疑楼主用错了芯片,将LM2678-5.0V当成了LM2678-3.3V……

楼主:
引用 网友G:
第7脚为啥没有拉高?ON/OFF不用管?? D4应该用SCHOTTKY Diode,而你用的SMBJ12A是什么东东,SMBJ12A 是TVS ...

datasheet:When ON/OFF control is not re-quired pin 7 should be left open circuited.
D4是schottky diode ,标示不对

楼主:
引用 网友H:
建议楼主认真看看资料,另俺还有点怀疑楼主用错了芯片,将LM2678-5.0V当成了LM2678-3.3V…… ...

楼主不知道LM2678-ADJ吧,谢谢你的回复,还未涉及本质问题

网友H:
话说俺确实不知道LM2678-ADJ 让楼主见笑了

网友I:
电源芯片出问题的可能性不大,你测测CPU的IO口有没有大于3.3V的电压,尤其是AD部分。有可能是通过IO口反灌到3.3V电源上的

网友J:
引用 楼主:
就是这个

使用过LM2596芯片组成的   找个经典电路  比较一下  看看你的电路图是否正确  我觉得应该不是芯片的问题  还有就是同一型号有固定输出和可调两种  别用错了

楼主:
请查看8楼我的回复,电源已经调试好了,但不明白为什么电压会上升

网友K:
最近发现了和楼主一样的问题,设计的电源板,不良板在测试时功率过高,我就用万用表量了一下,发现12V的输出不断在缓慢上涨,现在都18V了,还没消停,连接变压器的二极管也烫的要命,太坑爹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