急求!!!!!

楼主(2013-03-13):
现在想在许多字膜数组里选择一个或多个,但是不知道是程序的原因还是所选的存储器不对。存在xdata中没有显示,而存在code里不能实现数组的选择,求大神帮忙!!!!!

网友A:
楼主能否说得具体一点,最好是把程序贴上来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能否说得具体一点,最好是把程序贴上来

#include <reg52.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define SCAN P2        //行驱动接到P2
sbit SHCP=P1^0;        //595 CLK
sbit STCP=P1^1;        //595 STR
sbit DR=P1^5;   //绿色
sbit DG=P1^3;   //红色
sbit ENT=P1^4;        //595 OE/G
uint word;      //字模计数器
uchar move;        //列指针
uchar line;        //行指针
uchar speed=10;        //设定移动速度
uint stay=100;        //设定停留时间
uchar BUF[100];//缓存数组
uchar code disp[];
uchar code  tian[];
uchar code qi[];
uchar code qing[];
uchar code yi[];        //字模数组
void delay(void)
{   uchar i;
    for(i=0;i<200;i++);
}
/********************装载一线点阵数据********************/
void loadline()
{

        char s;
         for(s=0;s<18;s++)        //s为要显示的字数+1
         {
           if (s<6)
                {
                BUF[2*s]=disp[word+32*s+2*line];
                BUF[2*s+1]=disp[word+1+32*s+2*line];
                }
             else
                {
                if(6<s<8)
                {
                BUF[2*s]=tian[word+32*s+2*line] ;
                BUF[2*s+1]=tian[word+1+32*s+2*line];
                }
                else
                {
                BUF[2*s]=qi[word+32*s+2*line] ;
                BUF[2*s+1]=qi[word+1+32*s+2*line];
                }
                }

           }

}

/********************发送一线移动数据********************/
void sendline()
{
        char s,p;
        uchar inc,k,j;
        if(move<8)
         inc=0;
        else inc=1;
        for(s=0+inc;s<=7+inc;s++)
        {
                if(move<8)
                     j=move;
                else j=move-8;
                k=(BUF<<j)|(BUF[s+1]>>(8-j));       //字模左边字节左移j位,右边字节右移j位,2者相或
        for(p=0;p<8;p++)
          {     SHCP=0;
                if(k&0x80)   DG=1;                    //选择红色显示
                else  DG=0;
                 k=k<<1;                                //595时钟信号,产生脉冲
                SHCP=1;
           }
                                               //左移一位
        }
}

void main()
{
        char s,p;
        uint k;
        uchar i,y=0;
        move=0;
        word=0;
        ENT=0;
        ENT=1;                          //清屏
        while(1)
        {
                while(word<289)                //(4+5)*32=288
                {
                        while(move<16)        //数据移位
                        {
                                for(i=0;i<2;i++)                        //移动速度
                                {
                                        for(line=0;line<16;line++)        //行扫描
                                        {

                                               loadline();        //装载一线点阵数据
                                                sendline();        //发送一线移动数据

                                                SCAN=line;        //显示第line行
                                                STCP=1;                //锁存为高,595锁存信号
                                                STCP=0;
                                        }
                                }
                                move=move+1;                //移动一步(一位)
                        }
                        move=0;
                        word=word+32;               //下一个字
                }
                word=0;
        }
}

uchar code disp[]={
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前面三字位置空白显示*/
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
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
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
...

0xFE,0xFF,0xFE,0xFF,0xFD,0x7F,0xFB,0xBF,0xF7,0xDF,0xED,0xEF,0xDE,0x71,0x3F,0x7B,
0xFF,0xFF,0xE0,0x0F,0xFF,0xEF,0xFF,0xDF,0xFF,0xDF,0xFF,0xBF,0xFF,0x7F,0xFE,0xFF,//今

0xFF,0xF7,0x80,0x03,0xFE,0xFF,0xFE,0xFF,0xFE,0xFF,0xFE,0xFB,0x00,0x01,0xFE,0xFF,
0xFD,0x7F,0xFD,0x7F,0xFB,0xBF,0xFB,0xBF,0xF7,0xDF,0xEF,0xEF,0xDF,0xF1,0x3F,0xFB,//天

0xFF,0xF7,0x80,0x03,0xFE,0xFF,0xFE,0xFF,0xFE,0xFF,0xFE,0xFB,0x00,0x01,0xFE,0xFF,
0xFD,0x7F,0xFD,0x7F,0xFB,0xBF,0xFB,0xBF,0xF7,0xDF,0xEF,0xEF,0xDF,0xF1,0x3F,0xFB,//天

0xEF,0xFF,0xEF,0xF7,0xE0,0x03,0xDF,0xFF,0xD0,0x0F,0xBF,0xFF,0x40,0x1F,0xFF,0xDF,
0xFF,0xDF,0xFF,0xDF,0xFF,0xDF,0xFF,0xDF,0xFF,0xDD,0xFF,0xED,0xFF,0xF5,0xFF,0xFB,//气
};
uchar code tian[]={
0xFF,0xFB,0x00,0x01,0xFE,0xFF,0xFE,0xF7,0xC0,0x03,0xDE,0xF7,0xDE,0xF7,0xD6,0xB7,
0xDA,0xD7,0xDE,0xF7,0xDE,0xF7,0xD6,0xB7,0xDA,0xD7,0xDE,0xF7,0xDE,0xD7,0xDF,0xEF,//雨

0xFE,0xFF,0xFE,0xFF,0xFE,0xF7,0x80,0x03,0xFE,0xFF,0xEE,0xEF,0xF6,0xDF,0xFE,0xFB,
0x00,0x01,0xFE,0xFF,0xFD,0x7F,0xFD,0x7F,0xFB,0xBF,0xF7,0xCF,0xCF,0xF1,0x3F,0xFB,//夹

0xE0,0x0F,0xFE,0xFF,0x80,0x01,0xBE,0xFD,0x62,0x8B,0xFE,0xFF,0xE2,0x8F,0xFE,0xF7,
0xC0,0x03,0xFF,0xF7,0xFF,0xF7,0xE0,0x07,0xFF,0xF7,0xFF,0xF7,0xC0,0x07,0xFF,0xF7,//雪

};

uchar code yi[]={

0xFF,0xBF,0xF7,0xB7,0x80,0x03,0xB7,0xBF,0xB4,0x07,0xB7,0xBF,0xB0,0x01,0x87,0xF7,
0xB4,0x03,0xB5,0xF7,0xB4,0x07,0xB5,0xF7,0x84,0x07,0xB5,0xF7,0xFD,0xD7,0xFD,0xEF,//晴
};

uchar code qi[]={

0xFF,0xEF,0xC0,0x07,0xDF,0xEF,0xD7,0xAF,0xDB,0xAF,0xDD,0x6F,0xDD,0x6F,0xDE,0xEF,
0xDE,0xEF,0xDD,0x6F,0xDD,0x6F,0xDB,0xAF,0xD7,0xAF,0xCF,0xED,0xBF,0xF5,0x7F,0xF9,//风

0xFD,0xFF,0xFD,0xFF,0xFD,0xFF,0xFD,0xF7,0x80,0x03,0xFD,0xF7,0xFD,0xF7,0xFD,0xF7,
0xFD,0xF7,0xFD,0xF7,0xFD,0xF7,0xFB,0xF7,0xFB,0xF7,0xF7,0x77,0xF7,0xAF,0x8F,0xDF,//力
};
uchar code qing[]={

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83,0xFF,0x39,0xFF,0xF9,0xFF,0xF9,0xFF,0xC3,0xFF,
0xF9,0xFF,0xF9,0xFF,0xF9,0xFF,0x39,0xFF,0x83,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