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种传感器的动态性能如何?

楼主(2013-03-13):
往一个空容器中放水,流量为30升/分钟。只要流量稳定,就可以停止放水。
为得到这个流量,把空容器吊在如图所示的称重传感器上,开始放水。
每过一个时间间隔,称重。重量增量除以时间间隔,再加上密度,就可以得到流量。流量稳定以后,如何不是30升/分钟,就调整放水参数。
称重传感器的静态性能肯定没问题,不知能否满足我的要求?
热心的大侠帮我看看。在此表示感谢!

网友A:
没用过这种传感器,这是什么型号,你看datasheet或者和厂家联系下问问。
为啥不用动态称重的传感器?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用过这种传感器,这是什么型号,你看datasheet或者和厂家联系下问问。
为啥不用动态称重的传感器? ...

以前产品里用过这个传感器。异常时,传感器受力不断增大,超过预设值后,报警。
和我现在的需求不一样。
动态称重传感器还是第一次听说,先去补课,然后请教。
谢谢您!周末快乐!

网友A:
引用 楼主:
以前产品里用过这个传感器。异常时,传感器受力不断增大,超过预设值后,报警。
和我现在的需求不一样。
...

不客气,多多交流。
貌似今天是周三吧:L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客气,多多交流。
貌似今天是周三吧

动态传感器价格怎么样?有推荐吗?

今天陪老人术后复查,误以为周末了。汗一个!预祝你周末快乐吧!

网友A:
引用 楼主:
动态传感器价格怎么样?有推荐吗?

今天陪老人术后复查,误以为周末了。汗一个!预祝你周末快乐吧!

尽量采用进口的吧,用国产的也尽量选择大品牌。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尽量采用进口的吧,用国产的也尽量选择大品牌。

1楼图示的传感器只有20元左右。不知你说的国产大品牌多少钱?

我的应该叫低速动态称重,斜坡响应。

网友A:
引用 楼主:
1楼图示的传感器只有20元左右。不知你说的国产大品牌多少钱?

我的应该叫低速动态称重,斜坡响应。 ...

具体价格我也不知道。你咨询下厂商吧。有些流体灌装生产线就用动态称重传感器。

网友B:
还可以的,用过。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还可以的,用过。

您的情况是怎样的?能介绍一下吗?
谢谢!

网友C:
哈!想当白马王子却找到一头驴…        流量测量和控制用此类传感器、定会叫你事倍功半!应用专业流量计或自行打造…

楼主:
引用 网友C:
哈!想当白马王子却找到一头驴…        流量测量和控制用此类传感器、定会叫你事倍功半!应用专业流量计或 ...

What you do not know is more than what you know usually. And me too.

网友A:
引用 网友C:
哈!想当白马王子却找到一头驴…        流量测量和控制用此类传感器、定会叫你事倍功半!应用专业流量计或 ...

称重传感器和流量计的价格也差十万八千里吧

网友C:
看实际情况吧?唁!…

楼主:
引用 网友A:
称重传感器和流量计的价格也差十万八千里吧

现有设备测流量是这样的:
量筒两个液位线之间的容量为1升,掐秒表,看这1升用了多长时间,就可以知道流量了。
流量计当然好了,但没人懂。
液面不平,感觉液位方案准确度不好。
于是有了1楼的想法。

网友A:
引用 楼主:
现有设备测流量是这样的:
量筒两个液位线之间的容量为1升,掐秒表,看这1升用了多长时间,就可以知道流 ...

流量计很贵的,除非高端点的设计,否则不主张用。
国产流量计的准确性很差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流量计很贵的,除非高端点的设计,否则不主张用。
国产流量计的准确性很差的 ...

先好好练,希望有一天做出高端设计。

楼主(2013-04-13):
后来是这样:
电子工程师认为方案存在算法风险,建议评估其他方案。
评估过程如下:
1 双面板式流量计方案
因为流量测量的动态范围为60,因此选用两个流量计。
评估结论:小流量检测精度不合要求,方案不通过。
2 双霍尔流量计
分别对应大小流量。霍尔流量计输出方波,频率与流量成正比。用频率计检测方波频率,输出结果。
评估结论:精度不合要求,方案不通过。
3 超声流量计和涡轮流量计
评估结论:测量范围不合要求,方案不通过。
4 面板式流量计+玻璃转子流量计
评估结论:大流量测量用面板式流量计,小流量测量用玻璃转子流量计。测量范围和精度分别匹配,成本合理,通过。

再次对楼上的朋友和关注本贴的朋友表示感谢!谢谢你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