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8051F330 程序

楼主(2013-03-13):
在下初学者,请问C8051F330单片机是如何读入数字信号,并接MAX7219驱动八位数码管显示,如需电流表显示,它是如何进行内部DAC转换的,该如何编程?

网友A:
读入数字信号什么意思,读高低电平?这个难度略低把。。。

MAX7219应该有驱动程序的吧,找一下资料呗,以前我用过ZLG7289,它自己有SPI接口的,用C8051F330模拟一个SPI通信就驱动了。。

还有DAC采样,用交叉开关配置一下就OK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