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系统中模拟电源/地和数字电源/地不分开可以吗

楼主(2013-03-13):
(无正文)

网友A:
这个问题比较难以回答。分开并不是指模拟地和数字地从电源芯片出来就要完全分开。个人觉得需要将模拟和数字部分分开布局,各自有自己相对独立的地,数字部分的噪声尽量不要串到模拟部分。你可以看看一些ADC的布局推荐,它们的图上,模拟和数字地不是分开的,只是相对独立。

网友B:
要求不是太高的话不用分开的,我们公司做电表的,按说要求不低了,硬件里没分开,结果还是挺好用的。

网友C:
嘿嘿 不分开当然可以用 但如果过认证的话 你可能会头大 ;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