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M158的问题

楼主(2013-03-13):
LM158作为跟随器(反相端和输出端直接连接),+12V和-12V供电,
当同相端输入1V时,输出为0.9V,为什么会有0.1V的压降呢?

网友A:
与运放性能有关,建议用高输入阻抗放大器做跟随器.

网友B:
LM158最差,也不会有0.1V的失调电压,自己检查电路,检查电源滤波,看看是否自激了。
要示波器看看。

网友C:
反相端和输出端串个电阻试试,
另外,输入 输出拿示波器看 电源也要看

网友D:
不正常,正负电源不对称。。

楼主:
158里面有两路运放,设计中两个运放都配置为跟随器,接法完全相同。
而实际情况是一路是好的,另一路却有0.1V的电压差,难道是单单这一路有问题?

网友E:
检查负载是否超出了运放的驱动能力,另外可以用替代法检查是否是芯片本身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