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弟碰到无线通信的组网难题,向大家请教!

楼主(2013-03-13):
最近做一个项目,是一个通话器,大概情况如下,就是几个人,需要组成一个小组,使用各自的通话器,进行相互之间的通话。为了保证通话顺利,基本的设想是这样的,每个人的通话分时隙发出来,但是如何让它们之间组网,想了一些办法,但感觉都有问题,就是怎么解决新来的和退网的情况,说白了就是怎么处理上电和掉电的情况。

用的芯片和无线收发器是半双工的,发的时候不能收,如果两个对发都收不到,怎么解决这个问题,另外时隙的基本也得使用其中一个人的,确定谁当基准也是个问题,这个基准掉电了又怎么办,大伙有没有好的建议?
另外一个情况是没有固定的基站,只能使用其中一个的人通话器做基站,这样就带来了很多问题,哎!

网友A:
不关心成本的话,直接搞个电话会议
不然就只有靠软件工程师慢慢改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关心成本的话,直接搞个电话会议
不然就只有靠软件工程师慢慢改了。
...

肯定得关心,成本太高了做出来也没意思,这个是要竞标的!

网友B:
采用时隙制时不能是单工或半双工的,必须用全双工信道,否则无法解决入网、退网和时隙分配,楼主这个项目应采用蜂窝通讯的基本结构和思路。

pjy
确实,已经是蜂窝通信的范畴了。

网友A:
楼主应该是一个手台终端设备,肯定是半双工的,还能节省下回音消除的成本,通话器上应该会有一个PPT按键,按下的时候说话,放开的时候听(高档点的可能没有按键,通过对话音的检测触发PPT效果)。解决的方法应该是确立一种竞争机制,先建立一个会场,谁的PPT最先按下谁就是发(用语音的强度做判断可能更好),其他的就是收。其实就是一个简单的电话会议,竞争机制的好坏是整个结构的关键。

至于上电和掉电,完全不用管它,因为是强制接通的,你就当是全部都在线来处理好了。

网友C:
多址方式:TDMA; 划分信令信道和业务信道
信令信道进行同步和迟入网、退网与掉网处理;业务信道进行通话业务;

处理中心可以使用平时无业务时无中心,当谁发起话音时,谁做中心的方式进行;当某个通话器需要发起通信时,他首先发出一些同步码,使其他各个通话器与其同步,然后对各个通话器指定时隙,进行业务通信。同时间歇发出同步邀请信令或查询信令,对同步和迟入网、退网与掉网进行处理

楼主:
引用 网友B:
采用时隙制时不能是单工或半双工的,必须用全双工信道,否则无法解决入网、退网和时隙分配,楼主这个项目应 ...

我们这个没有基站,需要自主组网,要实现蜂窝式的貌似比较困难!

网友B:
规模不大,用其中一个节点做基站是可行的,道理相同。

楼主:
引用 网友B:
规模不大,用其中一个节点做基站是可行的,道理相同。

现在就是这么想的,但是就是怎么确定这个基站,基站丢了又怎么办比较头疼!同时上电的话如果两个对发谁都收不到信息,必须错开发。

网友B:
这里的基站应该是任何一个节点都可以充当,用令牌原理,谁持有令牌谁是基站。建议楼主还是仔细学习一下移动通讯的基本原理。

网友D:
这应该不是一个人的战斗,实在是孤军作战的话,还不如借助于VOIP的原理,成熟,成本低,立马见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