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CS-51的ram和sfr的区别

楼主(2013-03-13):
资料上讲的,SFR的地址和高128字节的内部RAM地址相同。为了区别对两者的访问采用不同的寻址方式。这个我知道。

那么我的问题出来了。
1、我想知道SFR到底是不是RAM,或者说是不是属于一种特殊的RAM呢,还是说不是RAM,只不过是一种特殊的的可软件改写的存储器呢。

2、总结一下就是说,如果对单片机的存储器进行分类的话就是分为两种ROM和RAM(当然RAM里面还包括普通的RAM和SRF)。
3、因为我看见有的书上讲的把存储器分成ROM,RAM,SFR三块讲了。

网友A:
虽然某些SFR可读可写,感觉和RAM一样,但实际上不是所有的SFR都是可读写的,也有可能只是某些位有限制;
RAM刚上电都为0,SFR不一定为0
你说的例子就好比有2个人都叫张三,显然是不一样的,但是光靠名字(地址)是区分不了的,要用另外的手段(寻址方式)来区分。

网友B:
是一样的,只不过,sfr有些有读写限制,还有就是sfr上有一些线,拉到一些逻辑电路上,完在某种功能。

网友C:
名字都很清楚了

特殊功能寄存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