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O register value 不能读取

楼主(2013-03-13):
最近学习CC1110F16单片机,有个按键的程序,低电平有效。我是把I/O设成的是 输入,三态,按键按下后,用万用表测得IO(KEY_PIN)口,已经被拉低,但是断点调试if (KEY_PIN == 0)里面的语句不执行。
后来改成输入,上拉,等等各种情况,均不能正确读取IO口的状态。
经过多次的实验,反复的实验,发现对那IO口,设为 output , KEY_PIN = 0,后 if(KEY_PIN == 0)的语句还是不能执行。
阅读百度后,有人说是晶振太高,于是我改成主频为6M, 3M 甚至是30.3K之类的,还是不行。
这个按键我做了两天,毫无进展,硬件问题 ? 还是什么,很迷茫,很烦恼。。
求大神,解惑。
我有50分,全给了,虽然少但是付出的是100% ~~~

网友A:
直接把这个IO接地试试呢?(先设置为输入,另防止意外可以串一个限流电阻)或换一个IO试试。

网友B:
IO可能被其它功能优先使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