跪求,频谱仪加双工器与不加双工器有什么不同

楼主(2013-03-13):
频谱仪加双工器与不加双工器有什么不同

网友A:
楼主说的应该是跟踪信号发生器吧,双工器是用在天线上的,跟频谱分析仪本身无关。

楼主:
我们队长给我出了一个题目,就是扫频的时候接一个双工器再接八木天线会有什么区别。

网友B:
双工器内部一般有滤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