急急急急!!求mc34063恒流恒压充电电路

楼主(2013-03-13):
要求最开始给负载恒流供电50mA,当负载两端电压升至4.2V时,改为恒压供电(模拟给锂电池充电的过程)。
且核心必须是mc34063.
关键在于现在不懂开始怎么就恒流输出了啊 开始怎么就恒流输出了啊 怎么就恒流输出了啊
求恒流输出的电路,谢谢各位高手指点了---------

网友A:
恒流控制, 就是用采样电流来反馈, 控制 PWM.

网友B:
电流限制通过检测连接在VCC(即6脚)和7 脚之间采样电阻(Rsc)上的压降来完成,当检测到电阻上的电压降接近超过300 mV 时,电流限制电路开始工作……

网友C:
上个图更直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