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4c02应答时序

楼主(2013-03-14):
看看这个时序图啊,我搞不明白24C02的IIC通信的应答,大家给我给我详细讲解下,最好能配上程序,谢谢

网友A:
谁接收谁应答,这个接收指完整指令的任意传输的字节,可能是从机发应答位,也可以是主机发送应答位
时钟始终由主机产生

网友B:
这个应该比较简单 你仔细看看代码就明白了

网友B:
刚才那个是C 这个是汇编的 随你挑啦 :lol

网友B:
楼上所言甚是,楼主看一下规范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