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S12的稳定电压是多少?

楼主(2013-03-14):
莫名其妙突然就连烧了两块74逻辑搭建的板子,怀疑是电源上电瞬间的电压较高导致(该芯片的VCC最多7V)。
想在电源那里弄个SS12吸收高压。
但就是查不到它的稳定电压是多少。只有 recurrent peak reverse voltage 20V,但我想这是指:如果不超过20V就不会导致永久损坏。
请问SS12能稳在多少电压呢?这个指标的英文名称?
谢谢

网友A:
怀疑根本不是SS12 的问题吧
SS12是 肖特基二极.非稳压管
贴你的图来看看? 怎么就坏了74呢?

网友B:
SS12是肖特基二极管,那个20V的电压是反压,电流是1A。上图具体分析一下。

网友C:
额定,反向,击穿电压
如果你能准确知道实测值,倒是可以做稳压管——尽管特性不一定那么优良

网友D:
SS12是肖特基,不是TVS,你这个需要TVS管。

网友E:
SS12防反接还差不多。。。

楼主:
昨天BAIDU,发现“稳压二极管”和“SS12”都是连在一起的,所以坚定地以为SS12就是稳压二极管了。
我想这样用:
今天早上干脆实验了一下,拿个SS12出来,直接接电源上,加上反向电压。从5v加到30V,都没有看到稳压效果!管子两端的电压一直和电源相同,宛如短路。

TVS管似乎太大了吧,功率至少数百瓦。我这个板子上有大约20片74而已,就是想防一下电源启动时的冲击,应该不需要很大功率。
现在考虑用 稳压管,比如IN4734或IN4735,稳定电压分别是5.6V、6.2V,可以吗?不需要串电阻吧?

楼主:
请大侠推荐个适合5V单片机系统的TVS管,多谢!

网友A:
SMBJ5.0.pdf (217.62 KB) 自己选个型号

网友F:
建议先确认问题的来源,加防护不是解决问题的办法。

网友G:
怀疑是电源上电瞬间的电压较高,用示波器单次触发抓一下电源上电波形看看就知道了,多半不是这个原因。
查查电路中有无储能元件,运行过程或者上下电过程中有无IO脚上的参数超出文档要求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