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放共模增益为1怎么理解。

楼主(2013-03-14):
图 1-3a示出一个运算放大器,与其连接的输入信号源叠加在一个共模电压之上。因为反馈是从外部施加在输出与求和节点之间,所以迫使“-”输入端的电压与“+”输入端的电压相同。所以该运算放大器的两输入端之间的电压理想情况下应为 0 V。因此,对应于 0 V差分输入,该运算放大器的输出端电压必须等于VCM。
  请教下,运放以单位增益放大共模信号,而以G增益放大差模信号怎么理解。谢谢!

网友A:
无“根”浮着,自然跟随共模输入——即共模增益为一。

网友B:
个人认为,这种说法只针对此互连结构的运放电路有效。
考虑的角度:图中的输入信号处、op的+/-端和输出端都有Vcm标示,其电压成分中都包含有此直流分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