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高手:如何将代码放在不同的地址空间

楼主(2013-03-14):
我想把编译出来的代码和变量分几块存放到不同的地址空间,请教高手在如何改makefile和ld文件脚本或者用其它办法,谢谢。

网友A:
改ld文件吧
网上百度一下ld文件怎么改。

网友B:
可执行文件都是链接器生成的,它总是使用链接器脚本,描述了如何把输入文件即各种对象文件中的section映射到生成文件中,并控制输出文件的存储布局。如果链接器没有指定链接器脚本,则使用默认的链接器脚本。看一段ecos中链接器输出脚本:
MEMORY
{
    sram  : ORIGIN = 0x20000000, LENGTH = 0x00010000-CYGNUM_HAL_COMMON_INTERRUPTS_STACK_SIZE
    flash : ORIGIN = 0x08000000, LENGTH = 0x00080000
    rom   : ORIGIN = 0x64000000, LENGTH = 0x01000000
    ram   : ORIGIN = 0x68000000, LENGTH = 0x00100000
}

SECTIONS
{
    SECTIONS_BEGIN
    SECTION_rom_vectors (flash, 0x08000000, LMA_EQ_VMA)
    SECTION_RELOCS (flash, ALIGN (0x8), LMA_EQ_VMA)
    SECTION_text (flash, ALIGN (0x8), LMA_EQ_VMA)
    SECTION_fini (flash, ALIGN (0x8), LMA_EQ_VMA)
    SECTION_rodata (flash, ALIGN (0x8), LMA_EQ_VMA)
    SECTION_rodata1 (flash, ALIGN (0x8), LMA_EQ_VMA)
    SECTION_fixup (flash, ALIGN (0x8), LMA_EQ_VMA)
    SECTION_gcc_except_table (flash, ALIGN (0x8), LMA_EQ_VMA)
    SECTION_eh_frame (flash, ALIGN (0x8), LMA_EQ_VMA)
    SECTION_got (flash, ALIGN (0x8), LMA_EQ_VMA)
    SECTION_sram (sram, 0x20000400, FOLLOWING (.got))
    SECTION_data (ram, 0x68000000, FOLLOWING (.sram))
    SECTION_bss (ram, ALIGN (0x8), LMA_EQ_VMA)
    CYG_LABEL_DEFN(__heap1) = ALIGN (0x8);
    SECTIONS_END
}
上述的脚本中定义了生成文件中各个section的地址空间。
需要注意的是,链接器脚本中的section名称与目标架构有关。更多的知识还是搜索下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