懂USB的大侠,向你们请教几个关于方案的问题?

楼主(2013-03-14):
做USB接口模块,我想到的有两种方式,一是能与PC通信,二是两个USB模块之间通过USB连接线能互相通信,不能与PC通信。
请问大家,是不是第一种方式的难度远远大于第二种呢?貌似第一种涉汲到的协议要远远大于第二种吧,比如硬件号分配协议等。
还有能与PC通信的USB模块我怎样验证数据的双向传输是否正确呢?即PC能传给USB模块,USB模块传给PC。是不是还必须有个上位机软件呢?我不会写PC上的软件,有没有更简单点点的办法呢?
先谢过大家了。

网友A:
我想到的有两种方式,一是能与PC通信,二是两个USB模块之间通过USB连接线能互相通信,不能与PC通信。
----------支持OTG的芯片即可。
第一种看着难,其实简单,windows和芯片SDK都给你做好了,你只需改一下就可以了。
个人觉得第二种稍微难些,都是嵌入式开发。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想到的有两种方式,一是能与PC通信,二是两个USB模块之间通过USB连接线能互相通信,不能与PC通信。
----- ...

嗯,谢谢,请问什么是OTG?支持OTG的芯片支持的是我说的哪种方案呢?
第二种你提到的windows和芯片SDK是什么玩意儿啊?
windows做好了什么呢?

网友A:
推荐你一本书,网上有电子版,不用钱,叫《EZ-USB+FX2单片机原理、编程及应用》,钱峰,可能对你入门好一点,还有《USB 2.0原理与工程开发》比较偏协议一些,可以参考,先有个基本概念,这样好一些。
OTG说的USB 和USB通信。

楼主:
引用 网友A:
推荐你一本书,网上有电子版,不用钱,叫《EZ-USB+FX2单片机原理、编程及应用》,钱峰,可能对你入门好一点 ...

好的,谢谢哈~

网友B:
现在都不难了...手机就支持插u盘和pc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现在都不难了...手机就支持插u盘和pc了

我现在对USB一点都不了解,那哪个对我来说简单点呢》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现在对USB一点都不了解,那哪个对我来说简单点呢》

当然是后者简单,otg

网友C:
我去年就跟现在楼主一样。
弄usb跟pc的通讯,可怜的我那时连arm都是一知半解
开始只以为就是为arm边个软件就好,看到后来才发现需要usb设备驱动程序(当然如果用接口芯片的话会有芯片厂家提供的驱动,纯学习的话可以凑合着用)
还要有上位机软件(这个就得自己写了,我到现在还不会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去年就跟现在楼主一样。
弄usb跟pc的通讯,可怜的我那时连arm都是一知半解
开始只以为就是为arm ...

嗯,CH341对于初学使用还不错吧~
那请问你现在对USB能搞到哪步了呢?
现在你可以写USB设备驱动程序了?
如果不会写上位机软件,那根本无法测试自己的模块是否能通信吧?

网友C:
引用 楼主:
嗯,CH341对于初学使用还不错吧~
那请问你现在对USB能搞到哪步了呢?
现在你可以写USB设备驱动程序了?

上位软件同事写的 ,驱动程序还是不会,用的原厂的,结果我们2对中间层都不熟,功能是实现了但是性能很差:'(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上位软件同事写的 ,驱动程序还是不会,用的原厂的,结果我们2对中间层都不熟,功能是实现了但是性能很差 ...

嗯,谢谢,你们用的哪款芯片呢?CH341?

楼主:
引用 网友B:
当然是后者简单,otg

与PC通信更简单?后者是指1楼中的后者还是你的回帖中的后者?

网友B:
引用 楼主:
与PC通信更简单?后者是指1楼中的后者还是你的回帖中的后者?

都简单

楼主:
引用 网友B:
都简单

嗯,我终于懂我要表达什么了。我的第二种方案,即自己设计的电路USB对自己设计电路的USB可否采用以下方式?
比如我SPI发一个 1  0 的数据 ,通过A‘电路转成USB电平的 1 0 数据,然后再通过USB连接线传到B'电路的USB口,B’电路的USB口收到 1 0 数据后,再转成UART格式的 1 0数据,这过程中没有小汲到任何USB的复杂协议,比如设备号分配之类的协议等,不知道这样的方案是否可行?如果可行,是否是个好方案呢?
详细来说,如下面这个帖子:
https://bbs.21ic.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455450&extra=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我去年就跟现在楼主一样。
弄usb跟pc的通讯,可怜的我那时连arm都是一知半解
开始只以为就是为arm ...

能弱弱的问下楼主是搞什么USB产品么?

网友E:
怎么会是otg简单?
otg总有一端要做host,做host当然比做device要麻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