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8] stm8s105单片机对选项字节写操作后单片机不能下程序了,怎么回事?

楼主(2013-03-14):
stm8s105s4单片机,在程序中加入对选项字节的写操作后,下不了程序了,单片机不能使用了,错误写着
option bytes error:not complements;please use a programmer

网友A:
擦除后再用

网友B:
先直接在烧写软件中查除flash

网友C:
查看一下技术手册  看看擦除flash的步骤以及方式   这个问题个人认为应该不是很难  呵呵

网友D:
成功的将I2C的两个端口映射到PB4和PB5上,使用STVP看选项字节修改成功了,还需要配置什么才能操作I2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