选用滤波电容的疑惑

楼主(2013-03-14):
我们公司是做嵌入式产品的。ARM的需要的供电电压,为3.3V、1.8V和1V。
我发现,就这么低的电压下,滤波电容就使用了以下多个规格的电容:
0.1uF 16V  0402 ±10%
0.01uF 50V  0402 ±10%
10uF 10V 0805 ±10%
10pF 50V  0402  ±10%
4.7uF 10V  0603 ±10%
……

我不明白,
(1)这么低的电压,为什么要选50V耐压的电容?
(2)0603封装的电容,也有同样容量,和耐压的。那为什么要选用0805大封装的器件呢?

网友A:
1.消化原有库存
2.经常采购的代理商没有这个封装
3.大封装的成品率比较有保障
4.在电路的不同部分,应选用不同的耐压,即使表面看起来都是5v
5.成本,常用的规格成本最低
.........
楼下继续

网友B:
最重要的原因是:选用常用的规格,因采购量大所以成本会比较低……

网友C:
很多的时候是开发人员只知道这个封装的电容。

网友D:
你确定电源滤波还加了10pf的电容吗,这个真没用。

网友E:
在电路上来说,工程师设计会定个余量(或裕量,很多种叫法)的,或者说是降额之类的,当然,采购方面考虑的因素也会占一定的比例!

网友F:
经常用的料件采购方便,成本便宜。原有库存继续消耗,某些电容同一采购厂家购不到,这些我都遇到过。

网友G:
提电容参数,不提电压是很要命的。我最近买了几盘0603,结果给我6.3V的,我都要哭了。至少也要16V啊,50V才是通用标准。

还有,大容量的,比如10uF的,再追求点耐压,必须0805,甚至更大。现在几十伏降压电路里的陶瓷电容,比0805大的比比皆是。

网友H:
引用 网友B:
最重要的原因是:选用常用的规格,因采购量大所以成本会比较低……

赞同这个,控制成本!

网友I:
0402在纳法以下的好像没讲过低于50V耐压得,总不能为了用个低耐压的电容就选用0201吧。
器件的选择还是要平衡多方面的情况的

网友J:
元件选择要进行归一化,主要是为了减少器件种类

网友K:
因人而异。

网友L:
关于耐压值大了没多大影响  当然这么小的电压你完全可以选择耐压值为16V的
关于封装大小  我觉得与板的尺寸有个吧
总体来说 我觉得是设计者当初那样选择的   就一直那么用了

网友M:
无极性电容的耐压一般都较高

网友N:
1、留有一定的裕量;
2、采购数量大,节约成本!

网友O:
这是一个综合性问题

网友P:
你确定10UF/10V的是普通电容么,我感觉像是钽电容。4.7UF/10V也是普通贴片电容么?

网友Q:
哈!很专业,登陆北美,有指望了…

网友R:
有好多原因,多是为了方便省钱.

网友S:
手头上就这几种 电容呗。我觉得滤波电容这玩意其实只要耐压
不大的离谱就行

网友T:
1、电压高是为了留一些余量。
2、封装大小与耐压有关

网友U:
封装不同,电容的具体作用也不完全相同。尽管参数一样

网友V:
引用 网友B:
最重要的原因是:选用常用的规格,因采购量大所以成本会比较低……

+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