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EIL+CC2530

楼主(2013-03-14):
最近想用ZigBee模块,想请问一下,CC2530使用KEIL编译器可以用什么调试器/仿真器?
TI的SmartRF04EB好像只能用IAR for MCS-51 编译器。
有没有使用Keil的朋友介绍下怎么使用keil在线调试。

PS:我在keilC51里面查到,可以支持CC2530的。

网友A(2013-05-09):
你好,我也正想使用keil和smartrf04eb,求指导。

网友B(2013-08-06):
不能的,只能用IAR for MCS-51!

网友:
这个keil支持的么?

网友:
还是选择iar吧

网友C(2013-10-10):
只能用IAR吧~~

网友D:
引用 网友E:
keil 器件列表中是支持CC2530的,但编译时 显示有的寄存器说是无定义,如PICTL、P0IFG。。。               ...

解决芯片的头文件就能用了,keil里面没有那个IOcc2530.h

网友F:
没有试过,不知道行不行的。

网友G(2014-03-06):
我也有此想法,楼主是否还关注?你的问题是否已经解决?

网友H(2015-10-14):
写的一个简单的keil iar跨平台代码 比较简单 包含头文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