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M7912

楼主(2013-03-14):
我用LM7912转-12V时刚上电就会发烫,是芯片原因还是电路原因?

网友A:
说的太笼统了...没法分析原因

网友B:
电流过大, 压差大, 没背散热片

网友C:
输入电压多少?

网友D:
压差 X 电流 = 功耗  越大越烫

网友E:
要么电路有错,要么负载过重或输入输出压差过大。

网友F:
无图无真相,估计接错了

网友G:
没准当7812的管脚顺序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G:
没准当7812的管脚顺序接的

就是,那个明明就是7812啊,但芯片上写的7912.坑死我了

网友:
7912转负压是在输入也是负压的情况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