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ANDFLASH FATFS 格式化nandflash后,flash空间变小了很多

楼主(2013-03-14):
NANDFLASH   FATFS  格式化nandflash后,flash空间变小了很多,nand  是2Gb的,现在通过 f_getfree  得到的空间是15MB,
FATFS fs;
        FIL fl;
        FATFS *pfs;
        DWORD clust;
        unsigned int r,w,i;
        FRESULT  res;
        //display_page(0,0);
        res=f_mount(0,&fs);
        printf("f_mount=%x \n\r",res);
        // for format
        res=f_mkfs(0,1,2048);                //MUST Format for New NANDFLASH !!!
        printf("f_mkfs=%x \n\r",res);

        // for
        pfs=&fs;
        res = f_getfree("/", &clust, &pfs);
        printf("f_getfree=%x \n\r",res);
        printf("\n\r%lu MB total drive space." "\n\r%lu MB available.\n\r",(DWORD)(pfs-      >max_clust - 2) * pfs->csize /2/1024,clust * pfs->csize /2/1024);

楼主:
打印出的数据:

Nand Flash ID:0xec         0xf1         0x0         0x95f_mount=0

f_mkfs=0

f_getfree=0

15 MB total drive space.

15 MB available.

f_open=4

f_read=9

f_open=0

f_write=0

f_write=0

楼主:
求救啊,自己再顶。。。

网友A:
估计是被你分区了吧,你去查一下f_mkfs后面跟的一个参数是什么意思。

楼主:
引用 网友A:
估计是被你分区了吧,你去查一下f_mkfs后面跟的一个参数是什么意思。

f_mkfs  函数的三个参数,分别是  /* 逻辑驱动器号 */  /* 分区规则 */  /* 分配单元大小 */ ,我设置成 res=f_mkfs(0,1,2048); 应该是没问题的吧

网友B:
看看是否是编译时  编译器加入了其他的代码导致代码量增加  呵呵

网友A:
我还是觉得应该是被分成了多个区,然后你只格式化了第一个15M的,后面的没处理

因为平时都是用脚本文件的,没具体用过这些个函数,所以也看不出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还是觉得应该是被分成了多个区,然后你只格式化了第一个15M的,后面的没处理

因为平时都是用脚本 ...

我再好好研究研究FATFS的源码吧,3Q。。。

楼主:
大概找到问题了,应该是分了两个区,一个低区,一个高区,低区用来存储数据,高区 备份,大小相同,我现在通过f_getfree 得到的空间大小正好是低区的空间大小,  应该是这样的,虽然还不是十分理解。。。

网友C:
FATFS挂载NandFlash不合适吧,Nand有位翻转和坏块问题,通常要做ECC与磨损均衡,Fatfs并没有实现这些。不怕哪天跑着跑着文件系统就挂掉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FATFS挂载NandFlash不合适吧,Nand有位翻转和坏块问题,通常要做ECC与磨损均衡,Fatfs并没有实现这些。不怕 ...

你说的很对,nand挂载文件系统  确实不合适,也挺耗RAM的,呵呵,就是想自己玩一玩,好多大神自己写坏块管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