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稳压电源] -5V芯片

楼主(2013-03-14):
大神们,求推荐一款5V转-5V稳压芯片,我用max660驱动能力不行,求推荐一款。

网友A:
肖特基 2个 并联用

网友B:
有个疑问:正负极反接不就是-5V?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有个疑问:正负极反接不就是-5V?

你显然没整个考虑系统,
单个的测试需要负压可以这么做,但是在系统中,你这样接不就短路了?因为还有其他的电源 地

网友C:
引用 网友A:
肖特基 2个 并联用

能上个图么,不明白两个肖特基如何可以把5V转到-5V?

网友A:
引用 网友C:
能上个图么,不明白两个肖特基如何可以把5V转到-5V?

我的意思是2个max660 一个不够用,2个并联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你显然没整个考虑系统,
单个的测试需要负压可以这么做,但是在系统中,你这样接不就短路了?因为还有其他的 ...

如果在系统中且又要有输出能力,就多采用隔离dc/dc

楼主:
引用 网友C:
MC34063

不是吧,这个芯片好像不是专为负5伏的吧

网友C:
引用 楼主:
不是吧,这个芯片好像不是专为负5伏的吧

这是最通用的一款了,市面上很多追求成本的设备都是用这个做-5V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是最通用的一款了,市面上很多追求成本的设备都是用这个做-5V的。

能不能上个图形啊?我对这个芯片没搞懂

网友C:
n年前的图了,你最好自己分析一下,适不适合你用。5V转-5V

网友D:
LZ需要多大电流? 200mA够用的话可以看看SGM3204:

网友A:
引用 网友D:
LZ需要多大电流? 200mA够用的话可以看看SGM3204:

楼上发份规格书给我看看,谢谢

网友D:
好的版主,已发到126邮箱,请查收

网友E(2013-04-15):
请给我发下规格书给看看,谢谢.18912798761@189.cn

网友D:
LingTian,已发送,注意查收

网友F:
引用 网友D:
好的版主,已发到126邮箱,请查收

共享,贴份吧

网友G:
  我们有  加QQ  1211071006

网友D:
19楼的兄弟,不瞒您说,我也很讨厌IC原厂把规格书当宝贝似的藏着掖着,可您也知道国内的商业环境,芯片厂也有自己的顾虑和战略考虑,所以暂时我还不能公开放到这里,需要的话留个邮箱,我发给您

网友H:
MP2451DT,可以实现-5V转换。

网友I:
哼·…唱独脚戏!…观看不语!…

网友J(2013-05-16):
引用 网友D:
LZ需要多大电流? 200mA够用的话可以看看SGM3204:

感谢你也把SGM3204的资料发给我一份可以吗?谢谢。1502829565@qq.com

网友J:
引用 网友D:
19楼的兄弟,不瞒您说,我也很讨厌IC原厂把规格书当宝贝似的藏着掖着,可您也知道国内的商业环境,芯片厂也 ...

您好,给我发一份SGM3204芯片的资料,谢谢,邮箱:1502829565@qq.com

网友D:
已经发送,请查收

网友K:
7905不行吗?

网友L(2013-11-25):
引用 网友D:
19楼的兄弟,不瞒您说,我也很讨厌IC原厂把规格书当宝贝似的藏着掖着,可您也知道国内的商业环境,芯片厂也 ...

求一份的·····还有这个片子很难买吧···百度都没代理商·····196999585@qq.com

网友D:
楼上兄弟,直接登录官网找代理商呀,百度搜的结果,一眼望去尽是贸易商

网友M:
引用 网友K:
7905不行吗?

7905必须是负电压输入,不能做到极性反转的

网友M:
引用 网友D:
楼上兄弟,直接登录官网找代理商呀,百度搜的结果,一眼望去尽是贸易商

您好,麻烦发我一份SGM3204芯片的资料,谢谢,邮箱446975253@qq.com

网友D:
算了,规格书直接贴上来吧:

网友N:
引用 网友C:
这是最通用的一款了,市面上很多追求成本的设备都是用这个做-5V的。

34063极其便宜,外围电路器件很少,只是非隔离,其输出电流< 1.5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