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atfs 怎么样才可以一次性读16kb的缓存??

楼主(2013-03-14):
RT!!
我想加快bmp文件的读取速度,一次进行16kb的缓存读取!!
但是指针在buffer里面指到8k左右的地方的时候buffer里的数据就乱了~
请问有人这样操作过吗?
求高手指点!!谢谢!

楼主:
小弟不才~整不出来啊!!
论坛里高手来来瞧瞧吧!!

网友A:
存储用的SD卡?还是nand?

楼主:
引用 网友A:
存储用的SD卡?还是nand?

用的是sd存储~就是不知道还有那些地方要优化!!

网友B:
也遇到了这个问题,来这里学习学习。楼主如果解决了问题,不要忘了分享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也遇到了这个问题,来这里学习学习。楼主如果解决了问题,不要忘了分享啊……! ...

都还没解决~等待高手指点啊!!
奇怪的是我在am上也发了一个贴,一点反应都没有!!:'(

网友C:
不是很了解   兄弟   没怎么玩过   帮你顶一个  呵呵    顶起来  呵呵

楼主:
问题解决了!!是buffer指针连续性的问题~

网友D:
楼主,我现在不能写大文件,写的文件不能超过一个簇,否则就看不到文件了,但是缺占用了空间,这是为啥?谢谢楼主

网友E:
应该是一次存储的最大空间设置问题   个人觉得   仔细查一查   呵呵

网友E:
顺便帮你顶一个   希望有高手能解决这个问题   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