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大神帮帮忙啊,谢谢了

楼主(2013-03-14):
我在使用PSOC编译的时候出现这样的问题怎么办啊?

网友A:
看不太清这个图片,PSoC 3 does not support for the后面看不清,再后说的是这颗芯片不支持这组件。下面的看不清。你是不是选择了PSOC3不具备的组件?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不太清这个图片,PSoC 3 does not support for the后面看不清,再后说的是这颗芯片不支持这组件。下面的 ...

for the EMIF functionality,so this component EMIF cannot used with this silicon.其实我编译的是ADC的程序,但是却出现了EMIF这个东西,不知道怎么回事啊?

网友A:
你是不是一不小心用了External Memory Interface (EMIF) http://china.cypress.com/?rID=5675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