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单片机双串口分别工作

楼主(2013-03-14):
30f单片机,两个串口接收到的数据选择一个使用,怎样设置能让串口1收到数据时串口2不起作用,串口1没收到数据时串口2工作?

网友A:
两个串口都打开收发数据,软件判断该如何处理哪个串口收发的数据。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两个串口都打开收发数据,软件判断该如何处理哪个串口收发的数据。

若加入判断需要在接收到数据后才能判断,请问这个判断加在哪里合适?
请问这样做可以吗:加入一个标志位flag,在串口1中断里置位,串口2中断里while(!flag)。

网友A:
加在哪里只能你自己定,你第一帖说的很明白,两个UART收到的数据选择一个使用,那么你肯定要有具体选择哪一个的标准或者规则,自己根据这个标准或者规则编写代码即可。

但不建议操作UART硬件,否则的话容易丢失数据包,所以建议你两个UART都始终打开收发,数据正常发送和收取,接受完了之后在判断具体使用哪一个数据包即可。

楼主:
引用 网友A:
加在哪里只能你自己定,你第一帖说的很明白,两个UART收到的数据选择一个使用,那么你肯定要有具体选择哪一 ...

谢谢,搭个电路板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