比较器输入电压接近比较电压,输出电压跳变的问题

楼主(2013-03-14):
输入电压从高到低缓慢变化,当达到比较电压时,输出会产生高低跳变,请问如何解决?

网友A:
你是用运放搭的比较器?
1 增大正反馈用的电阻
2 负反馈上更大的电容做补偿

下面的信号也是个缓变,蓝色那个,不知道和你那个比起来哪个更慢?绿色是比较器输出

楼主:
多谢 应该是电路的问题,没有加正反馈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是用运放搭的比较器?
1 增大正反馈用的电阻
2 负反馈上更大的电容做补偿

负反馈上更大的电容做补偿

网友B:
LM393输出端需要加上拉电阻,同时对地并联电容。
必要时在输入正负端也并连上个小电容。
或者采用滞回比较器~~~

网友C:
我觉得你用的比较器太灵敏了   有那种对输入抖动不太敏感的比较器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我觉得你用的比较器太灵敏了   有那种对输入抖动不太敏感的比较器

这种比较器存在吗?
如果不接成滞回比较器的话

网友C:
引用 网友D:
这种比较器存在吗?
如果不接成滞回比较器的话

记得好像哪儿见过

网友E:
选用滞回比较器

网友F:
稍微加点滞回